[维修求助]
苹果11无限恢复模式

楼主(2023-04-29):
扩容后不能走进度条,拆了硬盘发现一路供电阻值大,把保护电阻短接,刷机后还是不能走进度条,索性放那忙别的机子了,过了10来分钟发现自动走进度条了,客户用了一个多月拿来说不能进系统,开机闪下白苹果,插充电器进恢复模式,刷机后还是恢复模式,换一个新硬盘,还是同样故障,周边胶全部除干净,把电阻全部加焊,保护电阻全部短接,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今天把上层U拆了,开机定70,插数据线准备刷机,但是插上数据线就归零,拔了数据线就跳到70定住,尾插內联座阻值都正常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收藏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上层U拆了,开机定70,插数据线准备刷机,但是插上数据线就归零,拔了数据线就跳到70定住,尾插內联座阻值都正常

看样子不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