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1 英文无法输入中文

楼主(2023-04-29):
win11 英文无法输入中文。安装(添加)中文输入就要在线连网下载安装包。
似乎无法离线安装。。。

我终于找到一个劝大家不要使用 win11 的理由了!

网友:
找到下面这个玩意,没下载完呢。不知道有啥用啊!
http://software-static.download. ... OF_PACKAGES_OEM.iso

据说里面有“Microsoft.LanguageExperiencePack.zh-CN_22621.1.1.0_neutral__8wekyb3d8bbwe.appx”的文件,在 win11 双击就安装好了。然后 windows 设置里添加中文。最后重新启动一下。你的“离线 win11”就添加了中文输入了。。实际是怎么样,会不会又翻车呢?等我下载完折腾。

网友:
听说只要看主版本号“22621”一致就可以用的

网友A:
你意思是Win11没有中文输入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Win11没有中文输入法吗?

win11 英文版,没有中文输入法(微软拼音输入法)。要自己添加才有。

网友:
似乎用“.appx”难度高(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文件)。
决定先试“mul_windows_11_languages_and_optional_features_x64_dvd_dbe9044b.iso”文件。
    same as
        22621.1.220506-1250.ni_release_amd64fre_CLIENT_LOF_PACKAGES_OEM.iso
    sha1sum
        93043a8bf3d099208fdb232927b8510df8fb21b6
(微软的一个文件有很多名字哦!)

网友:
不知道该安装哪个“.cab”,只能乱试了。
第一个:

网友:
运气好,一试就中!

网友:
还在用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