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飞行堡垒FX PRO电池不充电问题,请大神释疑

楼主(2023-04-29):
飞行堡垒FX PRO(板号GL552VW)放置很久未使用(蓝屏后无法点亮),近期更换主板后亮机进系统正常,但是发现电池一直提示0% 电源已接通,就是不充电,使用AID64查看电池信息损耗显示6%而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主板又加之电池长时间未充电使用的导致的,请大神释疑,如何能恢复充电,实在不想换电池~感谢~

网友:
锂电池的特性就这样,不是饿死就是撑死

网友:
开着电脑,热插拔几次电池,看看能不能充进去电

网友:
单独给电芯充会电试试

网友:
简单方法---断开电池正极与主板供电线,将稳压电源电压调到电池电压高3V左右,稳压电源一端接地,正极悬空,插上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笔记本待机,将悬空线触碰电池供电线。这种骚操作激活过几台放电过度的飞行堡垒,看在你的本本适不适用。

网友:
LZ我上面的方法试过了没有,麻烦告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