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维修升级vivo Y83A/Y93S/Y91/Y79A/Y97/Y81怎么解锁如何解开激活手机刷机平台软件教程

楼主(2023-04-29):
在维修家电时也会遇到解锁恢复出厂问题分享一个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s手机忘记密码了怎么办解锁视频方法看了要拆机如何取消开机屏幕锁不拆机屏幕锁数字指纹面部如何刷机解锁帐户需要激活手机才能使用的平台方法,怎么解锁我们不小心忘掉了自己设置的开机锁屏密码,导致无法开启手机,手机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在使用时我们常常会忘记手机密码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刷机平台下载线刷系统官方固件卡线刷驱动ROM系统包资料下载和刷机教程方法.本次就给大家介绍手机密码忘了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何刷机和使用下面我将教你们卡刷步骤方法教程.忘记密码直接恢复出厂不了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s刷机解锁步骤教程.清除所有密码锁自己升级降级黑屏刷机失败黑屏无反映 震动 刷机ROOT失败后不开机 刷不开机.开面一直定在标志不动系统自动检测更新出错都能用到这个刷机还原和解锁成功.还原新机壮态的下面分享教程

1. 将手机关机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s同时按住关机键和音量+6秒种 。等出现刷机界面之后松开。

2.择清除数据,

等待加载完成后就解锁成功仅支持安坐手机 有些手机解锁后会要求账号或者是还需要密码才能出厂.那就只有用后面四步的工具平台了

3.照上面操作恢复还有密码的可以用到卡刷方法.首先进入vivo官网下载固件包: www.vivo.com.cn/upgrade/index 选择对应机型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s然后点击“资源下载”后在固件升级下面下载对应的固件升级包(全量包)然后照方法下载完成后将升级包放到手机U盘或者SD卡根目录(意思为不要放进任何文件夹)。注:recovery模式下屏幕不可以操作,音量上下键可移动光标,电源键确定选项。

4.选择“安装升级软件”,界面会跳转,出现选择从内置存储还是外置SD卡升级,比如:下载的安装包放在手机U盘根目录,选择手机存储即可。

5、然后会跳转到选择升级包的界面,选择事先下载好的升级包升级界面有进度条,进度条读完后升级完成。进度条读完后会提示安装成功。点击确定即可跳转到recovery界面,最后重启手机即可。还是出错或者不会卡刷的就用后面的线刷步骤即可

6.需要用到的vivo Y83A/Y93S/vivo Y91/Y79A/Y97/Y81s原数据线刷包和解锁工具平台配合手机数据线
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4nr6kR29_9St6xr23tQjg?pwd=y829 提取码: y82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高速下载:  yun.panbadu.com/list.php/vivo  要把这个平台后面的这段复制好粘到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上打开输提取码进去后把包下好并解压它然后运行平台手机按照里面方法插入电脑上平台会识别操作完成后平台会显示刷机解锁成功的提示

7.就可以直接拔掉数据线.手机直接按电源键启动开机了开机进去就完成自已解锁的所有教程

网友:
支持一下,虽然这个手机有点老了,

网友(2023-06-10):
有保数据解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