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测试软件搭建平台经常性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搭建平台的推荐使用方法。

楼主(2023-04-29):
各位老板好!很多朋友下载了显存测试软件以后经常遇到这些问题。一:按教程安装好了进去以后无缘无故报错用不了。然后有些是第一次进去能用。后面再打开就不能用了。
二:有些教程和你说挑平台,然后你花钱买了搭建的平台和教程的一样,教程里的能用自己的用不了。然后有些还要用u盘启动修复才能用的。
三:能进测试但是无缘无故报错。提示找不到设备。以及其他莫名奇妙的各种问题。其实以上种种并不是你没做好。只不过网上的各种教程资源往往都有时效性。这个软件是不断更新的。平台的组件也越来越专业。所以真正的核心中的核心别人是不会轻在网上说出来的。毕竟好多指望卖软件赚钱的。我自己在安装这个软件过程中也是走了不少弯路踩了不少坑。下面我浅谈一下自己对这个软件平台搭建的一些经历。
     首先在安装这个软件之前各位老板必须得明白。这个软件只是针对供电正常能识别到核心的显卡进行测试的。那些本身供电不良,电路有问题认不到卡的这个软件是无法使用的。你进去以后会直接提示No开头那个意思没有检测到设备。这个说明显卡供电有问题。得先把供电修出来。
  然后说一下测试平台的搭建。显存测试平台目前网上常见的四种形式是:3.5寸机械盘 笔记本硬盘 和ssd还有nvme。这四种首先不推荐3.5寸机械盘。挑平台不能用兼容性差出问题最多的几乎都是3.5寸机械盘搞出来的。我个人推荐320G的笔记本硬盘。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用在台式机的sata接口上。把软件安装好后。直接用usb3.0的硬盘盒外接到usb接口上打造全平台通用这个是最经济省事的。然后个人也不推荐用ssd。因为ssd容易坏。而且ssd最后如果通过usb转接性价比不如笔记本盘。最新的nvme因为平台和兼容性问题暂不推荐。主要他软件卖的太贵。
   开始上干货。首先准备好一个320G的笔记本硬盘,然后下载好测试软件后把他单独放到一个盘符里面。一般下载好的软件体积比较大有12部分。我们只需解压第一部分就可以或者是解压12部分的任意一个部分。然后解压好以后里面有对应的硬盘分区工具也要解压好以上两步做好后。把笔记本硬盘通过sata接口接到台式机上。开机进入系统打开硬盘分区工具DiskGenius,选择硬盘盘符选择快速分区注意320G的一般是五个区,前四个区的容量分别是30G 30G 70G 50G 前三个区后面打勾主分区。其他不用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前三个后面打勾主分区。不管你用多大的硬盘前四个区的大小容量不能改。小了软件报错安装失败。大了浪费。分完后点确定。完成以后把软件装到测试盘里。

   在分区软件里面打开分好的第一部分从镜像文件还原分区 选择文件1.pmf按顺序依次把解压好的文件1.pmf 2.pmf 3.pmf 4.pmf 5.pmf写入到分好的盘里。这个网上教程很多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都会操作。主要注意分区大小和勾选主分区就可以。每次玩成后按提示点完成就可以了。全部安装好以后点关机。

下面最重要的一步,安装好测试程序的硬盘装到图片里这种usb硬盘盒里。各位老板注意,这种usb转接的方式实际测试在1151的Z170主板和AMD B450主板上测试目前没有出现兼容报错问题。可能有我没遇到,因为我不可能把各个品牌的型号的主板通通买来测试一遍。这种各位老板可以自己测试后把问题反馈回来。软件装好后不要直接使用,要先进到系统里面一次再用。这个不然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你按流程进系统一次后就没事。这个无法解释。由于我这种装法是免驱的所以按步骤来就可以。进系统先要bios选择设置首选核显开机,然后设置好以后直接保存进系统里面一次以后。可以呆几分钟然后关机。这个时候可以拔掉系统盘只留测试盘。然后把需要测试的坏卡通过转接线装到主板的接口上。这个大家都会不用多说。需要测试的卡必须是保证能认到卡的否则不要白做无用功。

  以上做好以后开机可以进bios设置开机首选项为测试盘。我这个因为拿掉了系统盘所以他默认开机直接进测试程序的。直接进测试程序后会出现选择页面就是我们分的那五个区,分别对应AN的五个版本。因为A卡使用过程常见的问题多所以我们选个A卡进行举例。这里选第四个回车进入。进入后会出现图中所示最后提示按回车那个照做即可。按一下回车出来一个#开头的 这时输入ls按回车。输完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版本的支持的显卡型号。我们这里用240。我们看到有 240和240g。这个240g是跑完测试看结果的。这里在最下面的#后面输入命令./240回车

  接下来显卡进入自动测试过程安静等待就可以了。测试完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红色一种绿色。绿色代表显存正常。你直接按poweroff回车关机就可以了。如果是红色像图片这样说明显存有问题。你在最下面输入我们上面说的./240g然后回车查看测试结果。这次的测试结果如下。两个通道显存报错。因为低端卡显存不可能同时一起报错,而且这卡能亮机,所以这个卡我们可以确认是核心掉点或虚焊了。就不要去加焊显存做无用功了。

    直接按提示退出以后输入poweroff回车关机就可以了。最后总结一下:显存测试程序是专业维修人员定位坏卡显存使用的。新手往往在软件安装上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常听的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网络上免费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很多。可真正核心的要点从来没人说出来。那些赌卡的真的不建议自己折腾。找专业维修人员靠谱一些。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A:
u盘版的和这个的区别是啥?

网友B:
能把你这12345文件贡献一下就完美了,以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这12345文件贡献一下就完美了,以前还真没注意

文件太大,这种度盘网上很多。一般安装好后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版的和这个的区别是啥?

U盘版那种价格贵要六七百,这种免费的,使用方法一样的。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挺好,按照楼主的分析步骤试试,看看我能不能能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版的和这个的区别是啥?

U盘的一般都是测试N卡,N卡程序比较小。

网友:
直接机械500g 啥都解决了

网友C:
大神去哪里下载?

网友:
好文,先收藏,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显卡的转接板,叫什么名字呀?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每次趴在主板上测电压太不优雅,也容易碰到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显卡的转接板,叫什么名字呀?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每次趴在主板上测电压太不优雅,也容易 ...

淘宝搜显卡延长线转接线转接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神去哪里下载?

百度搜显存测试软件,找近期发布的网盘。这个容量较大下载时间比较长,尽量找那种近期发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百度搜显存测试软件,找近期发布的网盘。这个容量较大下载时间比较长,尽量找那种近期发布的。

大神,你百度网盘上有没?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百度网盘上有没?能否分享一下

百度搜最新的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百度网盘上有没?能否分享一下

资源大同小异

网友:
先收藏,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是显卡测试教程?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我下载了这个东西,也安装好了,可以正常启动各个测试系统,但是里面的WIN10系统一启动就蓝屏,换了几个主板都一样,确定是系统的问题。请问你的可以正常启动吗?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测试a卡5600XT系列的教程,?这个版本测5600直接卡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我下载了这个东西,也安装好了,可以正常启动各个测试系统,但是里面的WIN10系统一启动就 ...

软件问题,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你装好软件后,测试用的是usb还是sata.用sata进测试容易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测试a卡5600XT系列的教程,?这个版本测5600直接卡死。

5600得买付费版的软件好像兼容性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你装好软件后,测试用的是usb还是sata.用sata进测试容易这样

哦 是这样啊,谢谢我换USB试试。话说机械硬盘还原镜像实在是太慢了,我换成120G的固态,是可以放得下5个分区的。不一定需要320G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是这样啊,谢谢我换USB试试。话说机械硬盘还原镜像实在是太慢了,我换成120G的固态,是可以放得下5个 ...

120G的容量不够用啊,320刚刚够用,软件一解压容量太大,120G根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