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600xt维修求助

楼主(2023-04-30):
12v金手指大短路,二级植如下,
查了8pin 500多
5伏400
0.75伏22
vmem 0
3.3伏480
1.8伏 189
vci_mem 25
vgfx 0
外观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烧,查到显存短路,所以什么地方也没动,有没有必要再拆件再检查呢,还是留个全尸

网友A:
使用烧机大法,哪个发烫就是哪个坏

网友:
要不要先断电感,然后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烧机大法,哪个发烫就是哪个坏

要不要先断电感,然后再烧,看到这个二级植,核心挂的可能大吗

网友:
你不断电感,是怎么判断是显存短路,而不是前级短路?

网友B:
肯定要先断电感,或者电感后边有个dc-dc的小芯片,如果还短,核心就危险了

网友:
拆电感烧鸡,挂核心可能性80%

网友:
哎,这卡哪里短路不好,非要显存短路!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先断电感,或者电感后边有个dc-dc的小芯片,如果还短,核心就危险了

你说的是mos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mos管吗

1这里2个电感是显存供电,2这里是一个dc芯片,电感的供电经过这个dc,再去显存。拆掉dc测量显存这边阻值看看是多少,正常应该在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里2个电感是显存供电,2这里是一个dc芯片,电感的供电经过这个dc,再去显存。拆掉dc测量显存这边阻值看看是多少,正常应该在几十。

按照你说的,测了这个up0132,不过我没拆,测了678脚vin 对地没短,阻植大概有400多 ,测了345脚vout对地短路了,是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短路了

网友D:
核心可能性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可能性90以上

没这个板子的图纸,查不起来

网友E:
99.9%核心挂,5000 6000通病

网友:
烧鸡大法,很好用的啊

网友:
一般显存短路的90以上核心挂,可以先撬开显存电感后再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99.9%核心挂,5000 6000通病

听你这么一说说的,心凉透了

网友:
烧机大法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