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252打印机打出来的字是

楼主(2023-04-30):
求助
惠普252打印机  打出来的字是这样
大概什么问题   硒鼓都换过几个了 情况一样

网友:
检查下激光器周围

网友:
驱动重新安装下

网友:
用多久了,太久可能跟定影组件有关

网友:
排查法:每个颜色分开独立打印一张,看看是哪个颜色的故障,如果每个颜色都是同样问题,那就是转印带和定影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