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136主板故障

楼主(2023-04-30):
客户送来该打印机,说开始控制面板灯全亮,乱按一通就变成了全不亮。我把BGA芯片加焊一下,试机,灯全亮。
这个现象应该芯片虚焊呢还是坏了?已经焊下芯片,如果芯片没坏的把握大点就植珠焊上去,不然只有买新的芯片换了,新的要50到60,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好的。该主板是国产主板质量较差。有维修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修个打印机,bga都干上了

网友A:
惠普1136主板五六十给我来两块 正好有两台机器没主板呢 原来主板都是USB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1136主板五六十给我来两块 正好有两台机器没主板呢 原来主板都是USB不识别

是主板上的BGA芯片50到60元一块,不是主板,主板要将近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1136主板五六十给我来两块 正好有两台机器没主板呢 原来主板都是USB不识别

1136主板usb不识别我刚修好一块,不用换主板。

网友:
有的主板是u坏了你USB口坏的算幸运的了

网友(2023-11-05):
谢谢分享技术知识
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