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显卡供电0.8V 没有产生,不认显卡呢,求助

楼主(2023-04-30):
事情是这样的:电脑开机打开设备管理器 ,看不大独立显卡。
查显存供电0.8V 正常产生、显卡供电0.8V没有产生。
看了一下 图纸显卡供电芯片有电压没有产生,请各路大神指教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
显存都有电了,显卡供电应该也出了,换供电芯片

网友:
下管控制G是5V电压,看情况是保护了吧,查下看看电感输出是不是短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