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显存排列

楼主(2023-04-30):
这卡是正反面各四个显存,我这是哪两个呢?
这个卡也是去年高价收的,放那一直没修。卖家说是玩游戏黑屏自己加核心,我收过来时是显存短路,我就自己把所有显存全拆了,还是短,再把核心重置了就不短了,现在显示存装回去了,能点亮,花屏

网友:
换了一个显存居然点不亮了,fc不能fs代换?

网友:
好吧,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两个小时搞定,之前黑屏,是一个电感坏了,显存并不是短路,阻值30是正常的,我修了一个寂寞而已。我去年发过帖问过没有人回。还有就是这个显存,可能是我搞掉了一个点,现在可以肯定fc和fs是可以代换的。此帖终结。

网友A:
我都搞不清楼主是高手还是菜鸟了,居然能重植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搞不清楼主是高手还是菜鸟了,居然能重植核心

菜鸟。我都是瞎搞。不知道我问的问题太弱智了还是太高深怎么没有人回呢?你帮我看看,超频测试这不是有报错吗?怎么看看记事本里面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我都是瞎搞。不知道我问的问题太弱智了还是太高深怎么没有人回呢?你帮我看看,超频测试这不是有报 ...

你用mods命令测试,要看mod.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