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00165 不定时掉电维修 疑似通病

楼主(2023-04-30):
A1466  82-00165 故障现像,有时开机几秒刚出现LOGO就掉电,有时快进系统时掉电,掉电后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6掉电。有时进mac系统不掉电,进WINDOWS掉电。之前修过一台类似的是保险管变质导致,怀疑是同样问题,开机时用热成像检测果然发现保险管温度升到50多度后掉电,更换保险管后问题排除。

网友A:
保险管不良测两端电位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短路才会这里有问题 一般都是3.42v有问题

网友:
苹果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时间长了保险老化?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机械革命有些机屏幕保险容易不良

网友:
路过学一下一下

网友:
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保险管我也换过一次,不过我那次是直接烧毁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不良测两端电位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应该是的,两边电压应该有区别,或者阻值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保险管我也换过一次,不过我那次是直接烧毁了

网友:
一 般是cpu供电电容短,保险很容易坏。单保险坏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保险两端有压差

网友:
air的保险管容易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5-01-02):
第一次听说保险管发热引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