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 换ec报错,刷号

楼主(2023-04-30):
主要故障是,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不上电,怀疑是ec的问题,it8996e-256.想着先给ec刷个程序试试,工具从新做了一遍,这里就不描述了,用的是809h,能读ec程序,论坛里下了一个程序,说是原厂的,我的程序读出来是128kb,下载的是192kb,然后试着刷了一下,能擦除,效验不过,报错,想着可能是大小不一样,然后开机试试,灯都不亮了,又下载了一个是256kb,还是一样报错,还是不亮指示灯,想着把备份的刷进去,这个时候发现,也写不进去了,还是报错,想着可能是ec坏了导致写不进去了,只能换ec了,论坛里有人说全新的可以,有人说有程序需要剪板的,以前y7000p的换过一个全新的,没有报错,直接就好,我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开机了,进系统的时候会有报错,有三个报错,想着把我下载的或者备份的ec程序写进去就可以了,事实证明搞大了,和之前一样,能备份,不能写入,还是报错,最关键的时候开不了机了,没办法,订了一个剪板的,他奶奶的,发来是个坏的,人家上机不保,又从新订了一个,上机正常,还是报错,卖家给了一个刷号工具,不行,做优盘的时候报错,我再在论坛了下了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5835-1-1.html,这位楼主讲的不够详细,我这里补充一下,其他的按照他的步骤来就行了,按1输入序列号的时候,划重点:一定要大写 ,一定要加  1S   ,我的是thinkpad的,序列号和其他联想不一样,安装图片里的那样,加上1S正好是20位,剩下的安装那位楼主的来就行了,然后按9退出正常开机就好了,我的就已经解决了,

总结一下,这个e480,买全新的ec就行,剪板的看运气,人家上机不保,还有写好程序报错的这个人家是保上机的,个人感觉只要全新的就行了,写好程序报错的应该是噱头,你的程序已经写好了怎么还报错呢,比全新的贵了15块钱,图纸点位论坛里都有,我就不上传了,对你有用记得给加点分

网友A(2023-10-08):
今天碰到一台e480机器也是不触发,正在为买哪种ec发愁,卖剪版的都说不保,有的说写程序的开机要报错,有的又说写好不会报错,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e480机器也是不触发,正在为买哪种ec发愁,卖剪版的都说不保,有的说写程序的开机要报错,有的 ...

买全新的,自己写程序,他们写不了程序的,其实不是写程序,是写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全新的,自己写程序,他们写不了程序的,其实不是写程序,是写序列号

找到一家淘宝商家卖的全新写入程序的ec,昨天安装焊好开机一次点亮,除了开机提示时间错误,重新在bios里设置后,直接进入系统,查看了bios里面的sn和pn码都有,只是和外盖的不一样,但对于过保的机器这些都是无所谓了,关键是这家芯片能让维修者不再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