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了,没有闪】拯救者Y7000装独显驱动叹号的问题让我拆装机两次!!

楼主(2023-04-30):
拯救者Y7000NM-B961 (参考NM-B701点位图装独显驱动叹号,用软件测试结果如下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10624            0
FBIOC1            0            0            0

Failing Bits:
C006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06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10624            0
FBIOC1            0            0            0

Failing Bits:
C006

=== MEMORY ERRORS BY BIT ===
P : Partition (FBIO)
                                            READ 0 READ 1 READ ?
P BI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EXP. 1 EXP. 0 EXP. ?
- --- ----------- ------------ ------------ ------ ------ ------
C 006           0        10624            0      0  10624      0

很明显是C通道低位显存颗粒的D6与显卡之间的连通有问题。一开始的想法是拆下来UV8,随便量一下C D6的对地值,确认一下显存D6焊盘到显卡之间有没有问题。

拆下来UV8发现焊盘氧化的很严重, D6附近的焊盘上看起来有一层黑膜,非常黑,明显不像焊锡在融化临界点拆下显存颗粒造成的。就蜜汁自信的觉得就是显存虚焊造成的显卡叹号。
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发帖,所以没有拍照,直接重值了显存,然后就装机了

装机以后进系统看了下,独显还是叹号

用软件再测试一遍C通道D6还是有问题

拆机,再拆下来UV8,这次拆的时候不能有移位,要小心一点,因为等一下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还可以不值球直接焊回去。

下面是NM-B701的点位图,NM-B961有6个显存,比B701多两个,但是显存的定义是一样的可以借鉴。太巧了,从图片上可以看到NM-B701的这个颗粒位号同样是UV8,同样是C通道低位。

测FBC_D6对地值无穷大,用力按压显卡对地值300多,应该是显卡下面出状况了

拆下显卡,重新装回去,再测对地值恢复正常,装回显存。

这一次我没直接装机,先跑了一遍测试OK,进系统显卡驱动正常了。

 会员596214100鑫豆2025-10-7 15:48
 会员1063792100鑫豆2025-9-1 09:57
 会员512026100鑫豆2025-8-20 19:19
 会员90961100鑫豆2025-8-20 17:43
 会员366821100鑫豆2025-8-20 15:27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问一下你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我上次修了一台显卡有点花,换显卡OK
驱动感叹号43换显存好的

网友:
这显卡也有黑胶吗?

网友:
楼上两个问的问题真简单  当然是mats 联想的你猜是不是黑胶

网友:
黑胶真是考验技术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都是重做显卡搞定的,我一般不去考虑显存

网友B:
这张图纸点位我有。有需要可以购买 私聊157215229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纸点位我有。有需要可以购买 私聊15721522921

NM-B961?正常情况下卖点位图的不是应该截个图发出来吗

网友:
看看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显卡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

网友:
大工程了,这么弄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
LZ软硬兼施,修行如行云流水---乃示范贴也!!!

网友:
有黑胶是不好搞得

网友:
现在有手机维修工具 4个脚有黑胶也好处理多了

网友:
我喜欢修这种,最怕的是信号问题,没有头绪

网友C:
在哪里看是d6位置呢。我没看出来

网友:
这个黑胶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
显卡芯片你不会真的没有重新值球吧?

网友:
没用的  这款说难听点 你加焊核心都能好 但是用不久

网友:
显卡虚焊一直是个多发性故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网友:
楼主,问下是用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问一下你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我上次修了一台显卡有点花,换显卡OK
驱动感叹号43换显存好 ...

mats  n卡显存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看是d6位置呢。我没看出来

D6是在点位图中看到的,通过打值发现的。C0是通过显存测试软件知道的

网友:
显卡重植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要少打游戏才好,但是不打游戏修显卡干嘛

网友:
楼主的测试软件不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只要不是信号问题就好搞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有铅锡重置能用多久,会返修吗

网友:
现在有维修工具 脚有黑胶也好处理多了

网友:
这种大工程,咋收费啊

网友D:
请问怎么知道C006就是D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知道C006就是D6?

6颗显存,2颗显存一组,3组分别是A、B、C通道。以C通道为例,2颗显存一个为L(低位),一个为H(高位),低位的数据线从D0-D31,高位从D32-D63,C006就是C通道D6。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颗显存,2颗显存一组,3组分别是A、B、C通道。以C通道为例,2颗显存一个为L(低位),一个为H(高位), ...

明白了,谢谢!455.127这个版本2080及以下都可以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谢谢!455.127这个版本2080及以下都可以测吗

可以支持30系列,具体是不是支持30全系列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支持30系列,具体是不是支持30全系列就不清楚了。

那双显卡的第一步运行mods环境命令是不是也一定是PASS后边才测的准确

网友:
厉害了,技术好!

网友:
学习了!天天学习一点,进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