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450m通电不亮屏

楼主(2023-04-30):
症状如下:
用锐龙2代开机,卡cpu(不插内存也不报警),cpu好的。用万用表查了主板主要供电应该都没问题。重点来了,用速龙X4 950加2133内存可以点亮进系统,测试主板各个功能都正常。一开始以为bios问题,换新bios,重新刷了bios,还是不行,症状依旧。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更换CPU底座。

网友:
想最后不行了再端座子。还是想再查一查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用编程器刷下BIOS,再清CM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用编程器刷下BIOS,再清CMOS试下。

把bios芯片换了编程器刷,还是不好使。刷了旧版bios结果前面说的那u也点不亮了。怀疑还是周边电路哪有问题,奈何没图啊。这板子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刷bios不好使。刷旧版bios,上面说的那个u也点不亮了。啥情况

网友:
大概率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新版bios cpu支持列表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还没修过显卡,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