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820-00597-A 装WIN10系统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23-04-30):
A1418 820-00597-A 装 iWIN10系统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过LOGO就黑屏  卸载显卡驱动就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或者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找个驱动看看

网友:
基本上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硬盘格式不对吧,

网友:
安装的是win10 吗?可以换win7是看

网友:
先装最新的mac系统,再装win10

网友(2023-06-02):
单桥CPU挂了吧

网友(2023-08-11):
对,换个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