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1 471g不充电

楼主(2023-04-30):
宏基e1 471g不充电,以为电源适配器坏了,换了新的电源适配器正常用了一年多,再次出现不充电的故障,换了新电池故障依旧,单用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初步判断故障应该在主板,主板这么多零件,谁出问题的概率大点,请指教

网友:
单用适配器无法开机就按不开机故障排查呗,解决了可能充电也大概率OK了

网友:
msi笔记本是直接电池不开机,非要接一下设备器才可以。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怪。。

网友:
更换电源芯片bq24707需要刷BIOS 么?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不充电?先查 接口供电。看+3V 是否有,然后看PR23 电阻是否正常有100K,然后测量PR23后级是否在3V左右。然后再查周围电阻,有条件的,最好把电阻顺路都换了。
无法触发,先看3/5V是否有待机,然后看开机按钮是否有3.3V,再看 其他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 如果有,说明有电压提前出来了。,然后 顺着这个思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