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GA-B360M-D3V REV1.0 触发秒掉电维修

楼主(2023-04-30):
触发0.5秒掉电,待机电压也消失。维修思路:我把CPU取下来之后就掉的慢一些,有时候5秒掉一次。挨个测量电压。VDDQ\DDR1.2\VCCIO\VCCSA\ME等电压都正常。测量VIN3时发现掉件。OR78没有了。解决方法:把OR77也拆了。不要这路分压。原因: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类似故障。5V分压电流大。
在VCC3的VIN1分压电阻上拉个2V过来。优点:电流小,放心,快捷。讲究效率的时候又优雅的分根稳定的线,你说你气不气。电阻都省了

然后:轻松秒杀

网友:
吉加常见病。 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A:
大神,图纸能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图纸能否分享下,谢谢

哥用的网络。怎么分享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学到一招

网友:
通病说的玄之又玄

网友:
这种掉电都怕遇到,能秒杀真是太好了。

网友:
这图纸哪找的

网友:
你猜猜,我是从哪里拿来的

网友:
学习了,论坛高手多

网友:
电源质量差是主板损坏的原因

网友:
是通病吗?大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