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face pro4 升级8g内存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3-04-30):
机型:pro4
版号:x911788-009
升级8三星内存不识别
原机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先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显示还是4g
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在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在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的情况下 都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照着图纸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检查过原机bios spd信息里面包含了三星海力士尔必达 镁光 开始的配置信息,但是在memroyconfig配置里面就只有镁光的几段配置信息。其他品牌找不到。
求助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具体三星颗粒什么型号的   K4E6E304EB     K4E6E304EE  这两种颗粒改的电阻不一样  要参考PRO5的图纸改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支持三星颗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支持三星颗粒的

对颗粒有什么要求还是  只要是三星lpddr3 1866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三星颗粒什么型号的   K4E6E304EB     K4E6E304EE  这两种颗粒改的电阻不一样  要参考PRO5的图纸改

大佬用的e6e304eb的  1866的    304ee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电阻位置改错了,三星和海力士的位置不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位置改错了,三星和海力士的位置不一的

我没说是一样的,大哥,我肯定是改了识别电阻位置。照着图纸更改的。我使用的e6e304eb 的颗粒  不知道这个颗粒是否要用其他配置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用的e6e304eb的  1866的    304ee有什么区别?

内存品牌的识别电阻要改成 10   就是把R2315和R2317的电阻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品牌的识别电阻要改成 10   就是把R2315和R2317的电阻装上

图纸标注是01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标注是01  有问题?

图纸装2316 和2318   是01  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品牌的识别电阻要改成 10   就是把R2315和R2317的电阻装上

图纸装2316 和2318   是01  三星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标注是01  有问题?

你用的K4E6E304EB    这个只能改成10   你可以去看看Pro5的图纸  01和10都是三星  pro4的图纸没标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