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5M PR0-VH

楼主(2023-04-30):
顾客淘宝买一块V星主板,结果收到货装机,点不亮,Cpu一点温度都没,而且商家拒绝了退货,所有顾客到我店里换一块二手华硕H310,这块抵了80块,今天晚上闲着没事做拿过研究研究,我按照主板上电序慢慢排查,最后查到CPu没电压,于是就查CPu供电工作条件,查到最后使能信号(VRM_EN)没电压,这电压12VIN分压而来,就直接换了这两个电阻,结果成功亮机

网友A:
使用msi,还要注意信号源Tonset和TonsetA

网友B:
你在温州哪里呢 这么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温州哪里呢 这么厉害呀

在苍南,还在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msi,还要注意信号源Tonset和TonsetA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如果这两个信号中的电压错误,则没有 vcore 电压。 一般h110或h310,只有0.5v-0.83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933-1-1.html
你可以在这里参考关于rt3606bc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933-1-1.html
你可以在这里参考关于rt3606bc的文章

好的,谢谢

网友:
坏板不都是10-20块吗?你这是特高价回收坏板啊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差不多的问题,主板是V星b365m pusl  cpu无供电,测量发现,vccsa无电压!发现vrm_en也无电压,我更换了12v分压电阻的下拉电阻!可还是无电压!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D: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手上有个B365M,7133发热,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手上有个B365M,7133发热,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他那个是网络,没有办法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