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50T暗屏无背光维修案列

楼主(2023-04-30):
我是纯小白,不懂维修,才开始接触,摸索了几个小时才修好

主要是这个机器只有电路图,没有点位图
机型:雷神TR G150T
板号:6-71-W3S50-D02A
图纸:W350SSQ
机器故障:外接屏幕正常,内接屏显示无背光,暗屏……机器是清灰导致的

屏幕拆下来装其他机器上测试正常,表明屏幕和排线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了

查看图纸的屏幕座子图
①测量19v,3.3v(测量只有3.24v)供电均正常
②测量到INV_BLON 时没有电压0v,向INV_BLON 线路往回找
③找到U18芯片,测量14角3.3v正常,测量8,9,6,4,3,1角时均没有电压0v
④我个人判断是R376,R664,R677这三颗有问题
⑤测量R376对地阻值正常,R664组织正常,测到R677时组织我很疑惑,R677的组织在400,500,600,700左右的来回跳,这是我很懵

不懂为什么,有大佬可以解释下吗

①上电测试R376电压0v正常(接地)
②测量R664没有电压0V(图纸上写的FOR EDP),不知道为什么是0V有大佬解释下吗
③测量R667(图纸上写的FOR LVDS ),桥那段有3.24v,另一端0v,没有通,于是我甩了一坨锡上去,座子的INV_BLON 电压也回来了

装屏测试,背光回来了

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对的可以指出,感谢

因为我纯小白,不懂维修

网友:
高手,顺藤摸瓜,五一快乐。

网友:
for EDP和FOR LVDS是说这个机器用的两款屏幕,R677图纸上边是标注的是没装这个电阻的,R664,R677这两个,屏幕是EDP的R664有装,R677是没装的

网友A:
应该是R664前端的电压没出来,你把R677两端短接,相当于直接给他一个3.3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664前端的电压没出来,你把R677两端短接,相当于直接给他一个3.3V的电压

的确R644两段都没有电压,我看到R677一端有,一端没,于是就短接,让电压过去

感谢师傅的分析,所以原本电压应该是从R644出来吗,我这样维修有没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R644两段都没有电压,我看到R677一端有,一端没,于是就短接,让电压过去感谢师傅的分析,所以原本电 ...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比较快,没有电压就给他一个电压

网友:
没啥问题 ...

网友:
能修好稳定运行就没有问题,人嘛直接,电脑死脑筋,呵呵

网友:
老掉牙的机器了,哈哈,修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