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曲面显示不显示

楼主(2023-05-01):
通电时屏幕最上方会显示一点点图像然后就全黑
我从来没有修过,不知道从何下手,测了一下这个板子。大佬们看看是不是这里的故障
,打算买个回来试试

网友:
分别断开两边排线再测量电压,如果还是无电压出来,就换板吧。

网友A:
拆一半屏线再测电压,屏短路也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一半屏线再测电压,屏短路也不出电压

淘宝买了一个板子回来还是不行,这个r100对地短路是设计就这样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弄,估计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弄,估计屏有问题了

恩,淘宝上买个回来不行,以为是板子问题又换了一张还是不行,卖家说这个hvin要接屏幕才会有电压,但是我就是接着屏幕测的。图中的0电阻是接地的,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换显示器吧   屏幕坏了   我在淘宝上也买过逻辑板  没好过

网友(2023-07-15):
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