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BY511 NM-A541 ideapad Y700-15ISK

楼主(2023-05-01):
U3USB关机充电芯片烧毁 求高清图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个USB的数据转换 不影响开机  数据线 直连就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 ... NM-A541%CD%BC%D6%BD   找下图纸 点位 一目了然 看啥实物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84ada3ff10b10fc9caaf325b2349bb05&orderby=last ...

点位图 电路图都有 ,又两个信号引脚我想看一下实物图

网友:
直接照点位飞线就行了

网友:
USB转换芯片,这个芯片不装也可以,直接飞线5V给USB口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 电路图都有 ,又两个信号引脚我想看一下实物图

5v 数据 对过去就行了  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