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TX960显卡维修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23-05-01):
手头一张杂牌GTX960显卡,12V短路,查了下核心供电的其中一相上管短路,换掉后能点亮,一进系统开始装驱动后马上又烧了,再换了一次管子又是这样,然后这这个管子不装显卡能正常工作,说明是供电电路问题。
供电驱动IC是UP1642,烧的是PWM3输出的信号这里,经过一个DFN2*2 8脚的驱动芯片驱动MOS,丝印是EN  U776,度娘了一下没找到这个芯片资料,有师傅知道这个mos管驱动芯片IC型号么?或者可以代用的,谢谢!

就是图片中Driver的那个驱动IC

网友A:
查控制PWM对比,还有反馈电路。打波形 跟切菜一样容易,也可能当时12V电压进了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控制PWM对比,还有反馈电路。打波形 跟切菜一样容易,也可能当时12V电压进了核心。

已经修好,上管G脚的一个0402电阻断裂开了,时断时通,换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