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 30 WiFi打不开

楼主(2023-05-01):
华为Mate 30 WiFi打不开

将主板拆出,将WiFi屏蔽盖拆下,发现WiFi附近有腐蚀发黑的地方,将损坏的电容电阻拆除,根据点位补回需要的元器件,考虑到WiFi附近有腐蚀,我们直接把WiFi芯片拆下,更换新的WiFi,再次开机进系统测试。

       【机器型号】华为Mate 30

       【故障现象】WiFi打不开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Mate 30,客户描述为正常使用手机WiFi突然打不开了。

华为Mate 30 WiFi打不开 图1

       拿到机器后先排除系统问题,因为客户说是正常使用用不了,所以我们打开设置,找到还原,还原所有网络设置,还原以后故障依旧,查看WiFi地址,发现连地址都没有,这说明WiFi都没有工作。

       我们将主板拆出,将WiFi屏蔽盖拆下,发现WiFi附近有腐蚀发黑的地方,将损坏的电容电阻拆除,根据点位补回需要的元器件,考虑到WiFi附近有腐蚀,我们直接把WiFi芯片拆下,更换新的WiFi,再次开机进系统测试。

华为Mate 30 WiFi打不开 图2

       此时WiFi已经可以打开,搜索网络连接也没问题。

华为Mate 30 WiFi打不开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