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110MS REV1.0 USB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23-05-01):
不多叭叭,直接说结果:Q137没有被控制导通。SLP_S4触发肯定有。直接0欧电阻直连秒杀。原因不要问我。自己研究

网友A:
USB不能用,测量结果是没有+5V_USB_F,详细测量是Q137没有被控制导通,所以没有5V,因为不确定是Q137坏导致的故障还是说是控制Q137  G极那一路电路有故障,所以决定借用+5V_S5的电压,然后拆除Q137,在Q137的D极与S极两处的焊盘上加个0欧电阻直接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不能用,测量结果是没有+5V_USB_F,详细测量是Q137没有被控制导通,所以没有5V,因为不确定是Q137坏导致的故障还是说是控制Q137  G极那一路电路有故障,所以决定借用+5V_S5的电压,然后拆除Q137,在Q137的D极与S极两处的焊盘上加个0欧电阻直接导通。

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换q104就行了

网友:
转换来转换去 都不如一个0欧电阻简单

网友:
就是5v没有出,直连或者换个q137mos管就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高手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不能用,测量结果是没有+5V_USB_F,详细测量是Q137没有被控制导通,所以没有5V,因为不确定是Q137坏导致的故障还是说是控制Q137  G极那一路电路有故障,所以决定借用+5V_S5的电压,然后拆除Q137,在Q137的D极与S极两处的焊盘上加个0欧电阻直接导通。

强行理解

网友:
是不是通病!

网友:
学会了吗

网友:
你猜猜是不是通病尼,很有可能是

网友(2023-07-22):
刚遇到一个板,一直提示电涌,查前面板USB电压不正常,排查到Q137+5V正常,+5V_USB_F只有2.5V,查G极这一路,R810电阻正常,R804只有正常的1/10,拆了R804后,+5V_USB_F电压恢复正常,进系统电涌提示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