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7主板内存不过求助

楼主(2023-05-01):
Z77主板内存不过求助,这块主板之前是不触发,我拆了一个已经漏电的小电容后就可以触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板插上内存开机秒掉电,不上内存会卡15或者22,我查了一下内存槽的各项电压,包括以下:

核心供电1.5V: 51脚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34V:118,238脚(正常)
SPD供电3.35V:236脚  (正常)
参考电压0.80V :1脚 (正常)
时钟电压1.5V左右:
184/185时钟电压0.81V(不正常,应为1.5V)。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而且这个主板上电的时候会有滋滋的电流声,声音大概是在内存槽附近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23-5-3 20:33):
检查到24m晶振一边电压1.78V,另一边电压只有2.65V,应该是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23-5-3 20:37):
上面打错,检查到24m晶振一边电压1.78V,另一边电压只有0.265V,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上面打错,检查到24m晶振一边电压1.78V,另一边电压只有0.265V,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A:
cpu座子看一下,吱吱响是pwm频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看一下,吱吱响是pwm频率低。

请问这个pwm是从华硕那个digi+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看一下,吱吱响是pwm频率低。

座子看了一下没问题,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会导致没正常时钟吗?

网友:
检查到24m晶振一边电压1.78V,另一边电压只有0.265V,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这个晶振了,还是有问题,还是要卡55。而且两角的电压还是一个0.3V左右,一个1.9V左右。

网友:
卡55的问题很多,内存总线连接的管子话也会  桥问题也会  u座子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