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320mk 拆显卡时被静电电手之后不上电了

楼主(2023-05-01):
测试没有明显短路,开机针脚3.3正常,pcie的3.3v没有,电源绿线电压是3.5v,感觉被拉低了,南桥上面的电感也没有电压,有大佬给指点指点。

网友:
不对  绿线一般都是接近0V  你查查pwrbtn# 和PSON

网友:
io挂了,3vsbatx转3vsb不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