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P3032可编程可调电源黑屏维修

楼主(2023-05-01):
    首先祝大家五一快乐呀!!手里这台ODP3032可编程可调电源陪伴了我十年有余了,就在今天,它坏了,屏幕彻底点不亮了。拆开机器后,可以大致的看到液晶屏内部有东西,感觉像是背光有问题

然后测量板子的背光电路有电压

然后就把屏幕拆出来吧

这个屏幕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全网找遍了都没有卖的,这是索尼的屏幕,这小鬼子的屏质量不咋地呀。。。
无奈,只能拆开屏幕尝试自己换灯珠了

整体还算好拆,做过液晶维修的朋友就很熟悉这个操作了,哈哈哈
然后成功找到坏的灯珠:

然后旁边好的灯珠:

可以看到,好的灯珠微微发亮,而且万用表指针有偏转

注意!这种灯珠想要用万用表测量好坏,必须要用指针表的10K档,因为它是9V的高压测量,普通数字万用表只有2.8V,是点不亮这种灯珠的

然后从网上订了几个全新的开始换,索性把所有的灯珠全换了吧,这种灯是有寿命的

这个灯珠是215侧面白光,也叫2810侧面白光。换好的图:

然后测试点亮:

然后装好屏幕测试:

然后它电池也没电了,给它加装了一个纽扣电池,它原来的电池是死的,焊死在主板上的,这回换上电池座可以随便换电池了。这个电池仅仅用来走时间的。

然后装好整机:

至此,修复完毕!!
希望我的老战友,还能陪我再战十年!!

然后再补充几张内部图:

都看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分吧!!谢谢了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利利普,这电源很好呀。。

网友(2023-06-18):
这电源看起来不错

网友:
古董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

网友:
500HA型指针表R*10K档输出电压是:DC:用数字万用表XB-2003直流电压档测量是11.12V ,用数字万用表NJTY-3266TD直流电压档测量是11.31V 。这个指针表10K档测量绿色LED发光二极管,一个可以正常点亮,不烧管,二个,三个,四个,串联都可以点亮,亮度逐渐降低,白光管一个正常点亮不烧管。2023年07月11日19点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