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显卡不认卡维修

楼主(2023-05-01):
一块名人堂的970 开机风扇狂转 插在主板上不认这个显卡,这种情况一般是核心方面的问题,先打了一遍电压 各电压正常 更加确认是核心方面的问题 ,于是打金手指通核心的阻值 这不打不知道 一打吓一跳 两个时钟全部断线 伴随一个耦合电容断线,直接补上就可以了 顺利装上驱动 完美亮机 半混不混的水个贴 哈哈哈哈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注意到,一般都是只打数据和地址线。以后多注意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注意到,一般都是只打数据和地址线。以后多注意才行了。

一般时钟和复位一开始就要打一下 如果有短路就可以丢一边去了

网友:
第一步就能发现的问题,修起来就轻松

网友:
好丑,干嘛不搞漂亮点

网友:
插在机箱里谁也看不见 无所谓的啦 彦祖

网友:
刀片刮开断点再补

网友:
能发现的问题,修起来就轻松

网友:
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
这也能发现,牛逼

网友:
腐蚀 在跟脚上 轻微发黑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