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M,CPU供电MOS发热

楼主(2023-05-01):
换完CPU,供电mos发烫,害怕再次烧掉,有没有解决办法,上下管都换了原装拆机的。还是没啥效果

网友:
CPU烧毁,先修好CPU供,防止CPU换上搞忘第2次烧 。这型号不用看返修率高能撑过三个月都不错,散热铜管换成双管

网友:
评论加个分

网友:
这款机子我都不敢换cpu,供电没有覆散热,怕用不住,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心惊胆战的

网友:
系统设置降频

网友:
昨天退了一台,退机保损,集显供电电感黄了一个

网友:
供电部分加了铜管,目前用了2个月了CPU温度还行,就是下管和电感太烫了

网友:
降频或者换成i5的吧,

网友:
I5比I7功耗一样的,发热都厉害

网友:
测下上下管G极波形

网友:
发热正常,电感也发热,加铜管辅助散热三个月还没返修

网友A:
最佳解决方法---电感和上下管背面上导热胶皮到C壳散热

网友:
驱动芯片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佳解决方法---电感和上下管背面上导热胶皮到C壳散热

你可以看看我14楼的图

网友:
玩着玩着黑屏了,已经牺牲了,连同CPU内存,公共点供电全部干掉了,华硕烧CPU,蓝天烧显卡,他们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