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本地客户R720-15IKBN独显驱动感叹号一台

楼主(2023-05-01):
本地客户拿来一台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来修,现象是独显用不了,有时驱动感叹号,有时打起来驱动但是跑分不正常,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机器后盖型号R720-15IKBN:

机器到手可以看到,显卡感叹号,报错43:

有时驱动能打起来但是右键没有英伟达控制面板:

并且这个时候跑分发现显卡只有3万分左右:

显卡型号是1050TI,代号N17P-G1-A1,这个显卡、显存、CPU下面都有黑胶:

用酒精,加上加热,把散热器固定架子拿下来:

为防止CPU和显存爆锡,全部贴起来,这样再爆就没办法了:

CPU背面也做一下隔热:

额,掉点了?:

看了一下,掉的好像都是没有连线的点:

运气还行,都是空点:

换上新的显卡,驱动打起来了,英伟达控制面板也有了:

跑分正常了:

上了7921硅脂,温度完全能压住:

收工……

有接到surface机器不会修的,可以放心接单,发过来我修,大家一起赚钱。感谢大家的支持……

 会员646518300鑫豆2026-4-18 13:15
 会员1202147300鑫豆2026-2-28 18:01
 会员8473300鑫豆2025-12-17 14:48
 会员379041300鑫豆2025-10-14 18:00
 会员1494682300鑫豆2025-9-24 12:06

网友:
路过,有学到一招,感谢大佬英雄豪杰

网友:
换的还是重值的

网友A:
这种本体问题,当然是换掉啦

网友B:
不换新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体问题,当然是换掉啦

显存供电没烧的本体百分之九十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没烧的本体百分之九十不会坏

是么?在下之前修了一千多块显卡,总结下来本体出问题的并不在少数呀,难道还是修的不够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没烧的本体百分之九十不会坏

晶体和基板之间虚汗

网友E:
我的联想y430p是同样的毛病,不过估计维修成本是不是比机子本身的价值还高了吧?

网友F:
很久都没有换显卡了,偶尔换个桥

网友G:
7921硅脂是什么硅脂?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7921硅脂是什么硅脂?好用吗

去TB搜索7921就知道了,就是贵。涂起来比平时的硅脂麻烦,效果嘛,一分钱一分货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联想y430p是同样的毛病,不过估计维修成本是不是比机子本身的价值还高了吧?

不至于吧,那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久都没有换显卡了,偶尔换个桥

哎,都是麻烦事,高端卡还都是矿卡芯片

网友:
南京哪里?

网友:
OK  学西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7921硅脂是什么硅脂?好用吗

必须好用.跟水泥一样,效果好,我的居然闻起来还有点香

网友H:
好久没有大单了,空虚寂寞冷。上个月客户同样故障,报不换GPU维修600,换芯片1100,结果跑了.不修了,换新的!我的报价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沟通有问题,不要报什么故障,修好多钱。报具体故障客户会去问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大单了,空虚寂寞冷。上个月客户同样故障,报不换GPU维修600,换芯片1100,结果跑了.不修了,换新 ...

好像是高了吧,但也不是很高

网友:
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手工高手!眼神儿要好呀!

网友:
修好了就是香

网友:
玄武区呀,好地方

网友I:
这个显卡换的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卡换的新的吧

问得好,我也想知道,可能卖芯片的也想知道

网友:
好工夫。7921硅脂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q

网友J:
楼主 在南京珠江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 在南京珠江路吗

是呀,这里是全南京维修圈最热闹的地方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呀,这里是全南京维修圈最热闹的地方么?

具体在那个商城啊    同行送修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具体在那个商城啊    同行送修

主页有联系方式,看不到的话私信我

网友:
这个给力,太牛了

网友K:
能干cpu和显卡的都是大神;我现在都不敢搞这种高风险的;一个芯片大几百;芯片如果是坏的,裤衩都得亏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能干cpu和显卡的都是大神;我现在都不敢搞这种高风险的;一个芯片大几百;芯片如果是坏的,裤衩都得亏完

淘宝上买来的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M:
重新植球一下再装上去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新植球一下再装上去就行了吧!

我选择直接换掉,人家花了该花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淘宝上买来的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哈哈,翻过几次车,已经不敢了

网友:
黑胶不太好用!

网友N:
弄得那么神秘,不用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弄得那么神秘,不用换显卡?

额,帖子和回复多次提到换了显卡,你是串台了?

网友:
好的技术就是在不断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步一步提高的。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散热膏效果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晶体和基板之间虚汗

很多人不知道,相当比例所谓的虚焊其实不是gpu基板和主板之间的锡球脱焊,而是由于gpu基板的膨胀系数跟gpu硅晶芯片的不一致,导致的gpu封装型脱焊,虽然加焊可以修复,但是很容易反复脱焊~!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去TB搜索7921就知道了,就是贵。涂起来比平时的硅脂麻烦,效果嘛,一分钱一分货你懂得……

7921 买不起,我用的 GD-2。
然后从你的照片来看,客人之前用过金色硅胶,而且硅胶涂太多,漏到芯片下边去了,重植一下就好。我遇过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7921 买不起,我用的 GD-2。
然后从你的照片来看,客人之前用过金色硅胶,而且硅胶涂太多,漏到芯片下边 ...

硅脂是不会导电的,这个理论就像BGA下面焊油没洗会让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一样,不是很说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脂是不会导电的,这个理论就像BGA下面焊油没洗会让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一样,不是很说得通

所以答案就是你能重植好的显卡其实是虚焊了

网友E:
我的联想y430p是同样的毛病。
可以把主板给你寄过去,帮我修一下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联想y430p是同样的毛病。
可以把主板给你寄过去,帮我修一下显卡吗?

需要换核心呦,价格不便宜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硅脂是不会导电的,这个理论就像BGA下面焊油没洗会让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一样,不是很说得通

普通硅脂是不会导电,偏偏这种傻叉硅脂里边混铜粉,你说导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普通硅脂是不会导电,偏偏这种傻叉硅脂里边混铜粉,你说导电不?

我量过了,这个硅脂是不导电的

网友:
是我维修肯定不会搞显卡,直接换主板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加热就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多人不知道,相当比例所谓的虚焊其实不是gpu基板和主板之间的锡球脱焊,而是由于gpu基板的膨胀系数跟gp ...

修过的都知道 NV显卡门的原因 但现在的芯片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快速定位故障点,就是太太太贵了

网友:
还好现在显卡便宜了 放以前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晶体虚焊在.......

网友:
搂主好技术,服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B:
不换新的用不了多久

虚焊的重值好像没啥问题  坏的才需要换吧

网友:
顺带还打个广告,哈哈

网友(2023-05-01):
本地客户拿来一台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来修,现象是独显用不了,有时驱动感叹号,有时打起来驱动但是跑分不正常,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机器后盖型号R720-15IKBN:

机器到手可以看到,显卡感叹号,报错43:

有时驱动能打起来但是右键没有英伟达控制面板:

并且这个时候跑分发现显卡只有3万分左右:

显卡型号是1050TI,代号N17P-G1-A1,这个显卡、显存、CPU下面都有黑胶:

用酒精,加上加热,把散热器固定架子拿下来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51996300鑫豆2025-2-24 10:31
 会员74484300鑫豆2025-2-19 13:38
 会员640751300鑫豆2024-12-18 18:33
 会员640751300鑫豆2024-12-18 18:33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2:52

网友:
本地客户拿来一台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来修,现象是独显用不了,有时驱动感叹号,有时打起来驱动但是跑分不正常,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机器后盖型号R720-15IKBN:

机器到手可以看到,显卡感叹号,报错43:

有时驱动能打起来但是右键没有英伟达控制面板:

并且这个时候跑分发现显卡只有3万分左右:

显卡型号是1050TI,代号N17P-G1-A1,这个显卡、显存、CPU下面都有黑胶:

用酒精,加上加热,把散热器固定架子拿下来:

为防止CPU和显存爆锡,全部贴起来,这样再爆就没办法了:

CPU背面也做一下隔热:

额,掉点了?:

看了一下,掉的好像都是没有连线的点:

运气还行,都是空点:

换上新的显卡,驱动打起来了,英伟达控制面板也有了:

跑分正常了:

上了7921硅脂,温度完全能压住:

收工……

有接到surface机器不会修的,可以放心接单,发过来我修,大家一起赚钱。感谢大家的支持……

 会员355269300鑫豆2025-9-3 18:22
 会员1034418300鑫豆2025-8-13 17:59
 会员337913300鑫豆2025-6-22 10:51
 会员251996300鑫豆2025-2-24 10:31
 会员74484300鑫豆2025-2-19 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