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程序无法进入到目录,重装也不行,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3-05-01):
(图片)

网友A:
A卡测试软件挑主板 6系和8系列的主板试过可以运行正常运行A卡测试软件的  300系列的主板就进不去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测试软件挑主板 6系和8系列的主板试过可以运行正常运行A卡测试软件的  300系列的主板就进不去目录

哦哦,我看看

网友(2023-09-02):
硬盘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