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390 yoga 背光键盘不亮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3-05-01):
系统已重置,官方驱动和补丁都打好了。
ESC键和F1、F4键上的灯都亮,大小写锁定键上的灯也亮。
但Fn+空格调用背光键盘就不亮了。
会是什么问题呢?
电板或者键盘有问题吗?

网友A:
我在迅维用信号元件查询看见这个EC_BLON 背光控制开关,你可以在图纸上搜一下试试,我也不太会。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迅维用信号元件查询看见这个EC_BLON 背光控制开关,你可以在图纸上搜一下试试,我也不太会。

好的,谢谢。

网友:
顶上去,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