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S31C 1250

楼主(2023-05-01):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G6的主板,开机无显,时钟和复位都出来了,集显供电也有,在刷BIOS前准备把接口供电和阻值打一下,发现有个元件型号为S31C 1250贴片两脚元件,两端无电压,电路板上印刷为DL21,因为此元件非常像贴片二极管,所以按二极管测量方式判断是否损坏,测量后发现此元件开路,但是在拆下此元件后发现表面并无正负标志,因此怀疑元件是否为二极管,因为没有图纸,百度上也无准确答案,待此向各位老板求助,看下这个元件到底是个啥,还好我仔细,如果真用二极管代替,还不知道会不会给板造成毁灭性伤害 。

网友A:
付上图片,有没有认识的大神,

网友:
七彩虹主板没有图纸的   找不到  可能 是个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付上图片,有没有认识的大神,

贴片 1SS357 S31 封装SOD-323 45V,100mA, 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 1SS357 S31 封装SOD-323 45V,100mA, 开关二极管。。。。。。。

怎么没有正负极,而且测量正反向都无穷大,我现在想用普通二极管替换,但是没有办法确定正负极

网友: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好板,能帮忙测量一下。

网友:
丝印S31是二极管

网友:
嗯,知道了,但是我这个元件没有印刷正负极,而且开路了,拆下来的时候没注意方向,现在要换上去不知道正负方向 ,希望有好板的兄弟,能帮忙测量一下。

网友C:
D 是二极管    板上有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D 是二极管    板上有图示

嗯,这个已经知道了,现在是不知道如何判定正负极,元件和电路板印刷都没有标示,

网友D:
电路板印刷已经标识负极了,负极就是有DL字符的这边,你看多了一横,你看看电路板上其他二极管是不是也这样标的

网友E:
DL表示开关二极管。度娘:开关二极管从截止(高阻状态)到导通(低阻状态)的时间叫开通时间;从导通到截止的时间叫反向恢复时间;两个时间之和称为开关时间。一般反向恢复时间大于开通时间,故在开关二极管的使用参数上只给出反向恢复时间。开关二极管的开关速度是相当快的,像硅开关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有几纳秒,即使是锗开关二极管,也不过几百纳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印刷已经标识负极了,负极就是有DL字符的这边,你看多了一横,你看看电路板上其他二极管是不是也这样 ...

就是因为没有呀,因为一般印刷板上会有特殊标识,但是此板没有,连边框粗细都一样,如果是印刷字体端为负,那应该就是稳压和钳位,开路的话应该有电压,但是测量没有电压,附近除了一个耦合变压器,也没有其它芯片,接口供电参考其它图纸是由5VADUL转换而来的,如果是给耦合变压器供电稳压的,但是我插RJ45,指示灯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L表示开关二极管。度娘:开关二极管从截止(高阻状态)到导通(低阻状态)的时间叫开通时间;从导通到截止 ...

谢谢,能举列说明与普通二极管之间的区别吗

网友F:
直接上按错了也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按错了也少不了。

信号好办,这是供电,装错了,怕产生不可逆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