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8XT K9DUGB8H1A开卡

楼主(2023-05-02):
2258XT 颗粒id是EC119B3F8ECB

网友:
可以加颗粒,1G。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搞

网友:
三星的几乎开不了,太难了。

网友:
在线等大神

网友:
今天刚拆一个台电512G 也是同样主控和闪存 就是报错

网友(2023-06-11):
三星的估计是不行的吧

网友:
这个需要这isp到译码器,然后再开卡,或者把译码器拆了,对应电阻也拆了,当4die开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工具
K9OMGY8S7M SM2258XT_SSV3SSV4-TLC_K9PMGY8S7M

网友(2023-07-13):
感谢楼主,成功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