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X250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3-05-02):
开机一切正常,只用外置电池开机,关机后重启,接可调电源或适配器则正常,电池已更换,如旧,希望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bios 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供电是否有问题?

它稳定在3V,并没有异常

网友:
刷了几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
改个ME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