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611P 3黄1白故障,电流0.67不动 帮忙看看帖子

楼主(2023-05-02):
有问题找迅维,果然找到了一个问题基本一样的,可是权限看不了,
权限高的大佬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呗,怎么解决的,顺便帮我分析
分析怎么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0555-1-1.html

网友:
大佬们有在看吗!

网友:
电脑是戴尔 G3

网友A:
戴尔g3电流要上到1.8左右才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g3电流要上到1.8左右才会亮机

偶然会有到1.3左右,是什么地方卡住了。
三黄1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链接给你截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链接给你截图了

两个都不是一个东西 他的是戴尔g3...他乱搜

网友:
刷BIOS就搞定

网友:
BIOS 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不是一个东西 他的是戴尔g3...他乱搜

你是什么意思呢?我这电脑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意思呢?我这电脑啥情况?

兄弟不是我说你,你发的哪个链接是一个型号 你问的是戴尔g3 电流能一样吗  另外戴尔三黄一白是bios放电后第一次开机的报错灯这个时候只需要强制关机一下再开就不会三黄一白了  ,依我看电流上到0.67肯定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吧 有时候又能上到1.3左右 说明肯定是某个电阻腐蚀或者变质了。仔细观察一下主板cpu供电芯片和显卡供电芯片周围。我看你刚入门 报个迅维的课程好好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我说你,你发的哪个链接是一个型号 你问的是戴尔g3 电流能一样吗  另外戴尔三黄一白是bios放电后 ...

PWM的电压2V对不?  集显的和cPU的都是这个,。那个有电的VCCSA的PWM是0.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