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 3不开机

楼主(2023-05-02):
华为Nova 3不开机

华为Nova 3长时间没用导致不开机了,这种时间放久的机器电池肯定是亏电的, 短接无法进9008,那我们只剩下做CPU了,而且这个电流和CPU很像,将CPU重植后装回。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Nova 3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Nova 3,同行描述为手机时间放太久了,后面就开不了机了。

华为Nova 3不开机 图1

       拿到机器后我们直接拆机检测,这种时间放久的机器电池肯定是亏电的,先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6V,用电源给电池充电,然后再看单板电流,发现单板开机电流定在118mA,这个电流的话,我们先强制进一下9008看能否进入,这种老机型基本上没有升级到鸿蒙系统,之前向同行询问过确实是老系统。

       短接无法进9008,那我们只剩下做CPU了,而且这个电流和CPU很像,将CPU重植后装回。

华为Nova 3不开机 图2

       测到主板没有短路再上电,此时电流已经可以正常跳变到1A左右又掉下来,最终在2-300mA徘徊,这个电流应该已经进系统了。
将主板装机扣屏开机测试,此时华为logo亮起,成功进入系统。

华为Nova 3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手工到位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