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为NBD-WFH9 DAH98TMBAC0 原厂BIOS

楼主(2023-05-02):
华为NBD-WFH9  DAH98TMBAC0 原厂BIOS

NBD-WFH9 DAH98TMBAC0 .zip

网友:
好东西,这个能认硬盘的。刷了其它 两个能亮,但都不认硬盘,这个BIOS 可以。

网友A(2023-09-20):
我的刷了能亮机  但是插电池不开机 单独插充电器没得问题   我的机器最后是内存颗粒碎了两个  刷回原bios一切正常

网友(2024-01-15):
跟三楼一个情况 也是不认电池

网友(2024-06-09):
插电池不开机

网友(2025-03-25):
亲测一切正常,没有插电池不开机 。我的板号后缀发出来了 ,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后缀不一样的 ,反正的一切正常 ,所有驱动都可以,充电都没问题,我是换CPU后不认硬盘刷的这个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能亮机  但是插电池不开机 单独插充电器没得问题   我的机器最后是内存颗粒碎了两个  刷回原bios一 ...

这是的的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