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点位图 华硕tuf b450m plus gamgin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5-02):
   一个华硕b450主板开机没反应  不触发,经过检查发现没有+5vsb,这个电压由atx 5vsb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过来,测量mos管1脚控制级高电平,导致2-3脚不导通

然后查电路为毛控制极高电平了
看下图的理解思路,只要1号位是高电平就会拉低2号位,3-4号位截止,5号位的mos管控制级就是低电平了,就会正常发出+5vsb,然而查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1号位的电压从哪里来。貌似这里本来待机就是没有电压的,肯定方向不对

于是再研究电路图,下图的P_5VSB_GATE_10_1经过一个1k电阻就是mos管的控制极了,把这个电压拉低应该就可以了

只要pq4503的1脚是高电平就可以拉低这个电压了,测量1脚发现没有电压,应该找到问题了   这个电压由atx 5vsb经过一个4.7k电阻过来,就是上面的p**14

测量电阻2有5v,1这边只有1v不到,用镊子短接一下+5vsb就出来了,可以正常触发了,

果断换个电阻   但是 换了电阻还是一样1脚这边还是1v,这就奇怪了,

然后把两个8.2k电阻拿掉  把7002拿掉还是一样,电压稍微高了一点点  有1.2的样子,然后换个1k的上去,电压这边有4.2了   +5vsb也出来了,也能正常触发亮机了  维修结束

但是问题来了  为毛电阻后端会被拉低电压呢

网友:
上哪能弄到LA-E993P点位图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这样的问题测试久点,估计会返修

网友A:
是不是某个三极管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个三极管漏电

我把两个8.2k电阻和7002拆了,就没有连接到任何元器件了

网友B:
看电路图,这个电压还去往另外两处,继续查应该有一处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这个电压还去往另外两处,继续查应该有一处导致电压拉低

一处是左边这里5vsb q1 10,这里拆掉7002就断开了,还有就是下面这里,这里几个焊盘位置都是空的,应该也就断开了,图片截图没截到

网友:
有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供电被拉低说明后级存在短路,建议可调电源5v接电阻后端烧鸡,热成像看哪里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处是左边这里5vsb q1 10,这里拆掉7002就断开了,还有就是下面这里,这里几个焊盘位置都是空的,应该也 ...

左边的7002是PQ4507A,你圈的7002是PQ4507B,这应该是2个控制电路,2个7002都拆了?

网友:
PQ4 507A,PQ4 507B,R4 513,R4 511拆掉后,R4 514一脚悬空,两端电压应该就是5V,如果不是5V,检查电路板是否漏电,或者还有隐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7002是PQ4507A,你圈的7002是PQ4507B,这应该是2个控制电路,2个7002都拆了?

这个是双nmos管

网友D:
PQ4 507A,PQ4 507B,R4 513,R4 511拆掉后,R4 514一脚不悬空,查电路图可知,这个1.2V是PQ4502基极拉低的,因为PQ4502发射极接+5VSB输出而输出为零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4 507A,PQ4 507B,R4 513,R4 511拆掉后,R4 514一脚不悬空,查电路图可知,这个1.2V是PQ4502基极拉低的,因为PQ4502发射极接+5VSB输出而输出为零点几伏。

图纸上这里是打x的也就是空位,实际板子上也是空位,这个电路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7002是PQ4507A,你圈的7002是PQ4507B,这应该是2个控制电路,2个7002都拆了?

这种是六脚常见三极管,不能分开拆

网友:
上哪能弄到LA-E993P点位图?

网友:
thanks. you save me

网友:
这么新主板也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又学习了

网友:
类似故障试试

网友:
这图纸不错,我看上了,是在线还是离线的?在线的搞下来我来做成PDF的

网友:
不要了,我有图纸了。哈哈!

网友:
感谢正好需要这个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