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5 2020 板号 nm-c811 rev1.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5-02):
小新15 2020 板号 nm-c811 rev1.0不开机求助,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不亮,不开机,这机器有通病吗?那位师傅修到过,有5V,插不插电池都是不开机

网友A:
求人不如求自己,你还是认认真真的去检查吧。搞技术是没有捷径的,如果真的想要做这行,那就得去基地交学费认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人不如求自己,你还是认认真真的去检查吧。搞技术是没有捷径的,如果真的想要做这行,那就得去基地交学费认真学习了。

啊,对,看看人家的标记,

网友:
这机器CPU爱虚焊.

网友(2023-07-16):
5V正常 3V 没有,3V 线性短路,更换EC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