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p288c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值

楼主(2023-05-02):
win10平板的电源芯片axp288c
开机状态下,附近电感的电压值,仅供参考!
如果这些电感有短路,拆了电源芯片还是短路,大概率是cpu挂了,因为这些电感点位都连着cpu。把cpu拆了就不短路了。

网友:
左边0.82v,上面2个都是0.87v,右边2个分别是0.96v和1.79v,下面2个分别是1.36v和1.06v,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