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46 MT 戴尔微型计算机(台式机)BIOS

楼主(2023-05-02):
手里有台戴尔台式机,OptiPlex 3046 MT,闲的蛋疼,研究pcie转nvme,用软件“BIOS Backup TooKit”备份了机器的BIOS,丢到uefitool,查找“nvme”是能找到,但是不知道为啥识别不出来。
网上找教程,说是可以用uefitool往bios里插入“NVMeExpressDxE.ffs”这个模块,然后刷入,可以让主板支持bios。
于是继续找教程,学会了在dos下用fpt备份和更新bios,这台机器主板有个跳帽,默认是在中间“3、4”这组,要刷机的话,跳帽拿起来放在“1、2”这组,放“5、6”这组机器启动不了。用u盘进dos,用fpt将魔改好的bios刷入,重启后翻车了,一直英文提示boot guard认不出来啥的。

于是乎,来论坛找到这个老铁的bios:DELL OptiPlex 3046m 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用ch341a编程器+夹子刷入,哟西,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好像要先黑屏20几秒才亮DELL图标,网上说可能是ME问题,于是继续研究,用flash image tool,把这个老铁的bios载入,然后ME那里替换成官方原版(版本号要一直,版本号可以用me analyzer查看原bios看到),然后点build image,生成了“outimage.bin”,这个“outimage.bin”用me analyzer查看,与原bios对比,信息一致,而且file system state是“configured”状态,哟西,跟教程一样。

果断用ch341a再次刷入新bios文件。
插电,开机,轻松秒杀!开机快快的

现将此已改ME的BIOS分享出来。

DELL OptiPlex 3046 MT.bin

bios文件,已改ME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2023-08-24):
感谢分享,请问下如何用你说的这个fpt刷入这个魔改的blos,我已安装pcie的转接卡M2已装,需要能开机启动,在线跪等。

网友:
我一台戴尔的7040MT,想加微码支持E3V5,现在用编程器备份出来了,但是不敢刷,怕刷了变砖

网友(2024-02-03):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2024-03-15):
已下载bios文件,如何更新

网友(2024-05-16):
太好了,我也是装上不能引导

网友A:
是直接用ch341刷这个bin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用ch341刷这个bin文件吗

是的,我当时就是使用ch341a

网友(2024-06-26):
感觉能AHCI就阿弥陀佛了,这种老货,不求NVMe了

网友B:
成功刷入点亮亮,但bios里找不到nvme引导选项,sata能进到系统看到nvme

网友(2024-12-02):
不错,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C(2025-04-03):
楼主你从一开始思路就错了,NVMeExpressDxE.ffs只能用于AMI Aptio 4的BIOS,而OptiPlex 3046MT主板的BIOS是Aptio 5的,根本不通用。你把NVMeExpressDxE.ffs添加进去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从一开始思路就错了,NVMeExpressDxE.ffs只能用于AMI Aptio 4的BIOS,而OptiPlex 3046MT主板的BIOS是 ...

我当时是为了用上nvme网上各种搜索资料,结果bios搞翻车了。这个帖子主要是记录当时自己救活bios的过程,我分享出来的bios文件应该是不支持nvme的,记得当时好像装上四叶草来引导系统的。
关于这款机器bios实现支持nvme,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刷入点亮亮,但bios里找不到nvme引导选项,sata能进到系统看到nvme

我忘记在帖子里说明了,分享的这个bios文件,仅是用来救活我的主板,因为当时刷bios翻车了,它并没有支持nvme。我后面好像是在sata硬盘上装上四叶草来引导nvme硬盘里的windows系统。

网友(2025-05-17):
很好  我现在也是通过四叶草来启动的  绕了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