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根内存槽不能使用。

楼主(2023-05-02):
板子是V星的Z87。
如果插4号内存槽,就会卡55。
换了CPU也是如此。E3 1231V3 和 G1840
针脚未发现异常。
上阻值卡测试也未发现异常。
板子原始的BIOS,诊断卡代码是卡55不动。
刷了最新的BIOS后,代码会10 15 55循环。
求大佬解惑。

网友:
最后的视频可以不用下载,就是诊断卡10 15 55的跳变过程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smdata smclock 查一下。正常就是CPU座子。

网友:
CPU座子有虚焊

网友:
看看CPU到内存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一般就是断线,内存座子

网友A:
3号  槽子  可以用吗?

网友:
主板翻过来,根据点位图,故障插槽每个脚位打阻值,不要用阻值卡,记录下来,然后再测好插槽阻值,也记录下来。最后对比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桥坏了,卡55的很多是桥

网友C:
内存插在1、3或2、4槽上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了,卡55的很多是桥

怎么说?内存不是直接CPU管的吗

网友D:
CPU有个通道不正常

网友:
这种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1150平台的大军龟和华擎极限玩家系列卡55不过,南桥坏就会卡在55或者卡logo.这种因为能超频,所以肯定是超的太猛把桥干残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号  槽子  可以用吗?

可以 就4号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插在1、3或2、4槽上试

123插上都能点亮,就4号插上卡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有个通道不正常

换过CPU了,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3插上都能点亮,就4号插上卡55

有带灯测试卡吗   看看卡槽4  是否有问题!    内存34  是一个通道!   3能用  就说明CPU 底座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了。如果可以装上cpu 用万能表对比3号槽每个孔打阻值试试。

网友:
有专用内存插槽测试卡,很方便,带LED灯那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