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乱跑,抖动,要用另一只手摸着地线才正常

楼主(2023-05-02):
好几次老笔记电脑拆完再装上,触摸板乱跑,抖动,点不准,要用另一只手摸着地线才正常,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感谢大神指点,经常有这种情况,触摸板也有换过的没用,系统重装也没用
系统重装
触摸板
电脑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地线没有接地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幕坏了,以前我用打火机的那个叫啥来着?电子?打屏幕一下有时能恢复正常。但是不同的屏幕不一样,有些事电阻屏好像不行。

网友:
检查触摸板排线的链接,有没有可靠插入,同时检查导电胶带是否已经被扯断,触摸板的零电位就是靠这些玩意维持的。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下也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