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60M主板 不开机

楼主(2023-05-02):
今天收到一块B760 的板子 故障现象是可以触发但是不亮屏
摸一摸   发现CPU微微发烫  心里有底了
直接示上 示波器测量到的波形如下图

CPU 正常读取BIOS  但是读取的次数较多 显然是BIOS程序有问题
直接拆下来刷写个新程序

成功修复

网友:
正常读取BIOS  但是读取的次数较多 显然是BIOS程序有问题 记下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bios程序了?》?   还有就是 这么新的主板  不保修?

网友B:
B760还没过保吧,怎么没去保修

网友C:
开始修这么新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修这么新的板子了

嗯嗯是的 新板子也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760还没过保吧,怎么没去保修

进水了  然后拒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了?》?   还有就是 这么新的主板  不保修?

不给保修  进水了

网友D:
对了  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  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

技嘉的B760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BIOS问题,记下了

网友E:
供电正常先刷bios,现在新板子不成熟bug多。

网友F:
这测量的是bios芯片的第一脚吗?

网友:
共同努力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测量的是bios芯片的第一脚吗?

是的没错  是CS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先刷bios,现在新板子不成熟bug多。

嗯嗯   说得对很多新主板都是小毛病

网友G:
客户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网友H:
楼主怎样看出是BIOS程序故障?怎样看出读程序过多?

网友:
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好像是以前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样看出是BIOS程序故障?怎样看出读程序过多?

有多次片选和读取BIOS的波形  正常一次就读好了

网友:
不管啥电子设备,现在程序坏的最多。

网友:
先易后难,慢慢排查

网友:
其实根本用不上示波器,只是买都买了放那不用一下心里不舒服

网友:
这是抓波的?还是直接测量的

网友:
怎么看跑码波形啊

网友:
有点发烫,说明CPU在工作了

网友:
技嘉主板不是双bios吗

网友:
这技术嘎嘎帅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以后内存也容易坏应该

网友:
高手啊,这样的主板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装过呢,楼主就已经修过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拒保的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风扇是一直转,还是几十秒重启?

网友:
维修台真干净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学习了,感谢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I:
  这板子没过保修吧,  另外这种 809F 支持刷写不

网友:
现在修机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凑一下热闹,峰哥牛逼

网友:
biss怎么没有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没过保修吧,  另外这种 809F 支持刷写不

890很好用。好多芯片都能写。今天我修一个华硕笔记本不开机的,就是用890写的BIOS。写后就开机了。

网友:
那么新的  有人为吗      直接送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