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Ⅴ4000F 版号X412FL 2.0无侍机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5-02):
X412FL 过了第一个隔离管测试只有3.4V  。后检查第二个隔离管坏  但该隔离管不是D  S大短  测阻值有5百多二极体值  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A:
这种情况第二个隔离管会不会发烫?

网友:
技术精湛!手法过硬,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第二个隔离管会不会发烫?

不会    没有电流

网友:
这种管子坏的不太多

网友:
分享的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
这个机子,,不过隔离是通病了,,,有的很难修,,,25V驱动电压不出的

网友:
正常反过来是无穷大吧

网友:
这管子坏的多,不充电不开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有点整人

网友:
怪事最整人  没有谁最行

网友(2023-06-30):
即便拆了第二个隔离场管主供电一然还有3.4V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