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HEV1.2这板那

楼主(2023-05-02):
希沃MT41HE V1.2
这板那里可以触发开机
,修好待机电压,不知道那里开机!

网友:
bios默认上电开机要装电子

网友:
笨啊,直接去找io的btn接地不就可以了

网友:
没方法,买了个开机板,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左下角黑色的是转接口?那里应该可以

网友(2023-06-23):
这板要用专用的开机板才能上机。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