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16A 开启引脚电压多少正常

楼主(2023-05-02):
手上有一台显卡供电不出,3脚电压3.3V,7脚0.609(正常),8脚2v(正常),pvcc 5v也是正常,但是就是不出显存供电,是不是3脚电压必须是1.8V

网友A:
要么3.3要要么1.8 图纸上不是1.8没接么 那就是3.3 有供电有开启没有输出要不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换了芯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3.3要要么1.8 图纸上不是1.8没接么 那就是3.3 有供电有开启没有输出要不就直接换芯片

这个是信号来源,这个逻辑电路有点复杂,不知道最后输出应该是3.3还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