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不出SLP3#

楼主(2023-05-02):
故障上电到0。35掉电,测量跟SLP3#有关的电压都不同原因都民。南桥不出SLP3#。发了一个新的上去。同样问题,拆下来的上电到0.35的桥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点亮。EC换过了。修不出来,求助给点思路

网友:
深海泰坦X8TI 触发0.35掉电 GK5CN6X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373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下载以上链接的BIOS,再刷刷看

网友(点评):
拆下来的桥换到别的上去正常。换了片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我草了这个逼版型我经常换南桥都不行 原先明明就是南桥坏